做个点焊机

楼主(2014-08-29):
错买的一个小焊机,铝线的,拆了次级,保留初级,买铜编织带25平方毫米的,两根并绕4圈,开路4伏,可看似电流不够,不知问题在哪里。

焊的锯条,使劲能拉开。
电池焊头是另加了组绕组,大概10平方毫米线,4圈,4伏,感觉电流大了。

楼主:
紫铜棒是15毫米直径的,稍微焊久一点,铜棒烫手,得想法冷却。

网友(2014-10-18):
成功了吗

楼主:
完工了,上面的问题还没来及改进,凑合用,有时间再改。

网友A:
还有时间控制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时间控制电路吧

不错,很少用到,先放着,有时间再搞。

网友(2014-11-27):
有没有 焊接的东西 看看

楼主:
主要是薄片工件点焊和电池镍片点焊,难得用,焊接另有氩弧焊机,谢谢关注。

网友:
还不是成功作品。期待改进

网友:
线圈和主绕组绕到一起,绕到不同边的铁芯上,因为这种变压器有漏磁,所以会导致大电流输出时电压下降,达不到你想象的功率。不过也可以用增加线圈匝数的方法达到大电流输出的目的。

网友B:
加装4只200A的整流二极管变直流电,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20-02-17):
引用 网友B:
加装4只200A的整流二极管变直流电,问题就解决了!

4只二极管?8只都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