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控适合CC3D使用?

楼主(2014-08-29):
因为CC3D飞控,有三种平衡方式,需要5通道有3段切换开关,请问有什么经济实惠的遥控器带3段开关?谢谢!

网友:
我用的T8FG 呵呵

网友:
没研究过,帮顶,楼下解答

楼主:
土豪啊,  我刚入,想弄个便宜的,但是又带3段开关可以给CC3D切换模式的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土豪啊,  我刚入,想弄个便宜的,但是又带3段开关可以给CC3D切换模式的就行了。

D7E 买了改一个,三百内

网友B:
280机架,CC3D天7控,我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0机架,CC3D天7控,我的配置

请问这个款经济实惠,能控制CC3D的三种飞行模式吗?

富斯 FLYSKY FS-i6

网友:
没用过,不太清楚啊

网友:
天7吧,大众,好出手

网友:
D10  D7都可以啊~

楼主:
恩,最近天7新增了3段开关,可能是为了CC3D加的吧,哈哈!

网友C:
刚入手CC3D  感觉7E加三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最近天7新增了3段开关,可能是为了CC3D加的吧,哈哈!

天7三段开关要混控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7三段开关要混控设置吧

不懂四轴是否有混控,只要有能正常切换CC3D模式的3段开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入手CC3D  感觉7E加三段

Wamdfg兄弟,你说的是这款吗?可以切换CC3D的3个飞行模式吧?
遥控距离大概有多远?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Wamdfg兄弟,你说的是这款吗?可以切换CC3D的3个飞行模式吧?
遥控距离大概有多远?

sellerRate=1223&fv=9加了3段开关

网友:
擦G大固件  你到论坛控版块看看就明白

网友(2014-10-24):
引用 网友A:
D7E 买了改一个,三百内

我的 正是 7E  也改了三段式。昨天搞了一天 没搞好 第五通道开关 上串下跳 静止不了。导致 不能解锁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你也是用7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