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折腾了一下午,控、音频线

楼主(2014-08-29):
随控自带一根音频线,用于连接电脑玩模拟器

单声道的直插头有些碍事“过长”,拿在手上时插头抵着桌子,一边高一边低

想着自己做一根,搞根粗点的RVVP 2x0.75,再搞个直弯音频头,应该可以吧

在成都去的城隍庙,转了半个小时,买了两个头子,大概2块钱

焊了半天,插头与护套焊反了,nnd,重焊,ok搞定

测了下,自带的线电阻为0.8欧,做了线0.45欧,不错。

结果

插上去,弯头又短了,接口又有点松,反而导致控连不上电脑。
线是好了但太粗太硬,控晃动一下加密狗也动一下。
搞不好狗会裂开的。

算了,瞎折腾了,引以为鉴引以为鉴!

要不再淘个好点的头子和非常软的线?

网友:
买一个弯头的耳机延长线。

网友:
折腾了半宿

网友:
随控带的模拟器一般都不怎么样。还是买个带模拟狗的吧!整不好,在把手练坏(不精准的动作习惯)了!

楼主:
买的是单独的模拟器软件及加密狗,配的Devo10遥控。
谢谢回复

网友:
支持动手能力强

网友A:
用硅胶线就比较软,就一般的20AWG左右的试试,我自己做电脑电源线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硅胶线就比较软,就一般的20AWG左右的试试,我自己做电脑电源线还好。

谢谢,有时间我到电脑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