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小白请教刷了G大固件的D7E和不刷的原装控有什么区别 ...
本人小白请教刷了G大固件的D7E和不刷的原装控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4-08-29):
本人小白请教刷了G大固件的D7E和不刷的原装控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刷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B:
功能更加精细,完善,如舵机摇摆、九点曲线等,关键是支持dsm2和dsmx,可玩这类的小鸡
具体自己比较研究吧

楼主:
怎么刷呢?大家有教程吗?

网友C:
D7E不刷给力固件好像不能用RX601接收和dsm2卫星
一般卖家会给你教程的,操作应该算是比较简单的,
我就是一边看,一边试,居然也一次就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