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玩KT 板机是用几通道

楼主(2014-08-29):
新人请教个问题。    如题,我看TB多数是用4通 ,升降,副翼 ,就没了,  可以再装个 方向舵吗。。  电子设备多说配XXD ,电机,电调,可不可以用 好点的电子设备。。

网友:
四通,油门升降副翼方向

网友:
都少将了,为毛还问这个问题啊!

楼主:
4通感觉简单了,想装成6通的。。以前我玩直升机,现在才来学习固定翼。

网友:
一般的四通道都够了

网友:
玩了不少kt机,一直只用到4通

网友:
我固定翼入门是飞翼,三通就够了,kt机四通足够了!

网友:
买个7通8通的,以后可以向上兼容

网友A:
一般3-4通就够了
电调最好别用XXD,用好赢或中特威的

网友B:
玩KT板机,四通就够了,如果以后别的固定翼,就不够用了,至少买6通的控才能行。要多一个襟翼和轮子收放。

网友C:
少将级的“新人”,把我们大家都整懵了!

网友D:
我是真正的新人,汗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3-4通就够了
电调最好别用XXD,用好赢或中特威的

嗯  我想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KT板机,四通就够了,如果以后别的固定翼,就不够用了,至少买6通的控才能行。要多一个襟翼和轮子收放。
...

嗯   控是天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将级的“新人”,把我们大家都整懵了!

唉  我的少将是混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真正的新人,汗颜啊~

唉,别这样  ,大家互相学习。。。

楼主:
那4通不用方向遥感,,  美国手  左手只要推油门,就行了,右手左右控制方向。  是不是这样,会不会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