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的起落架失控保护?(已解决)

楼主(2014-08-30):
只看大图
正在安装s900的起落架,测试时看到S800 收放起落架的视频介绍失控保护,无遥控信号时起落架会自动放下,我把
遥控器
关了,起落架还是显示绿灯。请问该怎么设置才能有保护动作。(已经解决)

网友A:
你要遥控器失控保护设到收起状态啊

网友B:
失控保护是在遥控器上设置,不是在飞控上,更不是是在起落架上!

网友C:
S900也有失控保护?

网友D:
遥控上设置失控!

网友E:
失控保护是在遥控器上设定的,脚架只管接收信号然后做动作

网友F:
怎么设置的?

网友G:
同问楼上,14SG,失控保护要怎么设置。

楼主:
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