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明天俺的cat壳就到了 想问下电调跟电池怎样固定?

楼主(2014-08-30):
大手指点下 手上有两块碳纤板 有混纺布

网友A:
电机座固定的地方加强一下就行了,电调和电池要看你船内尺寸和你设备尺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固定的地方加强一下就行了,电调和电池要看你船内尺寸和你设备尺寸了

收到 谢谢

网友:
固定的方法有很多,看你怎么运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