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越云台在win8系统启动问题

楼主(2014-08-30):
电脑升级到win8系统后链接飞越云台时怎么也链接不了,多番尝试终于找到方法,确保云台通电,调参USB正确连接控板。
首先打开调参软件

在右下角端口选择只显示com1

再打开电脑控制面版的设备管理器

在端口只能看到com1的设备

当插入云台链接的USB口时,就出现附带叹号的设备,

右击选择卸载设备,勾选卸载设备驱程

再到电脑控制面版的设备管理器点击扫描检查硬件改动,在这同时在云台调参软件中右下角的端口选择能选则COM4,再点击打开端口

云台参数也能有显示

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
这几天正在为这事苦恼  学习了 一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