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指南针模块如何检查?

楼主(2014-08-30):
如何在missionplanner里检查?怀疑是指南针模块坏了,GPS应该是好的。谢谢。

网友A:
1.3.9MP对固定翼的固件有BUG
检测不了罗盘
降低MP版本到1.2.9试一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9MP对固定翼的固件有BUG
检测不了罗盘
降低MP版本到1.2.9试一试吧。。。

Bad compass health 是指罗盘坏了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Bad compass health 是指罗盘坏了吗?谢谢

罗盘需要矫正
或者受到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