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问,FPV设备问题

楼主(2014-08-30):
想搞
FPV
,但是不知道应该选择哪款433,还有就是
图传
问题纠结1.2G和5.8G中,都说1.2的绕射好,但是5.8的图面质量不是1.2可以比的纠结啊,

网友A:
A大的433简单,固定翼用1.2g的多轴的话就果断5.8g 1.2g的图传绕射好,顾距离远些,但是干扰gps所以要做好屏蔽和防干扰的准备,当然5.8g的距离近点,干扰小,但价钱贵点,

楼主:
奥,非的433咋样

楼主:
但是5.8的有人也飞过很远啊

网友B:
5.8被奸商价格抬得有点高, 图传在郊区就选1.2罗美吧, 433 要不ULINK 要不 ARKBIRD ,你不是群里的吗?

网友C:
5.8

网友D:
固定翼1.2G,多轴5.8G

网友E:
同楼上!固定翼想飞远的话还可以加433功放

楼主:
1.2性价比好的是不是罗梅接收配博通发射的,要800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