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18寸桨的八轴,轴距大概要多大?

楼主(2014-08-30):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新手,想动手做个8轴,用30mm的管子和18寸桨,在轴距设定上不懂,请问这至少需要多大的轴距?

网友:
沙发帮顶,楼下解答

网友A:
新手都能做30mm的管子和18寸桨 这个肯定不是新手了 18寸桨,轴距要1300MM以上 了

网友B:
还是循环渐进的来,一上来就做大机子风险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都能做30mm的管子和18寸桨 这个肯定不是新手了 18寸桨,轴距要1300MM以上 了

可是我觉得最少要1500的轴距啊····我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循环渐进的来,一上来就做大机子风险大了

想做个,我有过1300的轴距的八轴了,和1100的六轴了。所以这次想上个大点的。

楼主:
大师,确定这个轴距可以啊     那我就做中央板和管子了。。

网友C:
都自己做机架了画个图出来量量还不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觉得最少要1500的轴距啊····我不确定

其实要算出来也不难啊 基础数学方法  8轴 360/8 中心角45度 桨的边心夹角就是67.5度 桨是18寸,一半就是9寸 用 TG 67.5度 的三角函数求出  对边的长度就是最小半轴距了,再*2 就是机架的轴距了。然后把寸的单位换算成MM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师,确定这个轴距可以啊     那我就做中央板和管子了。。

我都做完了  你看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要算出来也不难啊 基础数学方法  8轴 360/8 中心角45度 桨的边心夹角就是67.5度 桨是18寸,一半就是9 ...

哥 你这个方法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 你这个方法太麻烦了~!~!

不是麻烦,是本来就是这样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确定这个轴距可以啊     那我就做中央板和管子了。。

中心板 35-40  3MM后  30管 2个厚

我算了轴距131.7cm   桨距5-6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要算出来也不难啊 基础数学方法  8轴 360/8 中心角45度 桨的边心夹角就是67.5度 桨是18寸,一半就是9 ...

桨的边心夹角,怎么算!我是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的边心夹角,怎么算!我是小白。

等腰三角形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 你这个方法太麻烦了~!~!

哥们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做完了  你看不

看看大师的杰作

网友E:
三角函数,18*sin45*2=18*1.414=25.45寸,不能小于这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自己做机架了画个图出来量量还不容易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D:
还有更大的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角函数,18*sin45*2=18*1.414=25.45寸,不能小于这个尺寸。

谢谢大师!给大师请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三角函数,18*sin45*2=18*1.414=25.45寸,不能小于这个尺寸。

不对吧 桨都18寸了,轴距才25.45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更大的看吗

看看......给大师跪了。想问下能鲍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更大的看吗

目测你留了两个GPS位置。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的公式有错误,数学都还给老师了,应该是9/COS 67.5*2 =23.5  *2=47英寸 这个是最小轴距  119.38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的公式有错误,数学都还给老师了,应该是9/COS 67.5*2 =23.5  *2=47英寸 这个是最小轴距

我感觉我的知识面最广的时间应该是高三  ,马丹的后来就全还给老师了!!!
我  我  我     不行!我要做张试卷,冷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给大师请安了!

好象计算有点问题,我再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 桨都18寸了,轴距才25.45寸

是有问题,应该是18/sin22.5°寸

网友:
你这个打算多大的起飞重量?用的什么动力?

网友F:
至少1600的轴距,桨距65mm。你要做这么大干嘛,这可是20kg的起飞重量。挂两块16ah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至少1600的轴距,桨距65mm。你要做这么大干嘛,这可是20kg的起飞重量。挂两块16ah的电池

试试做个撒农药的,谢谢大师。

网友:
好大的飞机!

网友:
1300就可以了,我很确定,我画图都画了无数片,再长,你带出门不方便。

网友:
又现农药机

网友:
1.3米吧

网友:
一图解决:1200mm以上都行。加到桨间距让你舒服为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试试做个撒农药的,谢谢大师。

上次的弄错了,轴距1300的话桨距是40mm.看你这问题估计你连cad都不会吧。。。做出来的怎么可以用。。还有飞机大了会出现很多问题.建议你从基本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次的弄错了,轴距1300的话桨距是40mm.看你这问题估计你连cad都不会吧。。。做出来的怎么可以用。。还有 ...

我觉得1.5M的轴距

网友:
我怎么算650?是不是算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轴距传送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3830&extra=

那个公式是万能的吗?

网友:
我一般算的比较简单,{[(桨的寸数+2)×2.54]×轴数}÷6.28×2=轴距,粗放点也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