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咋回事?A6

楼主(2014-08-30):
看到木有,给控电充电,插拔了几次,都是这样,最后换了别的插口才好.
类似的问题还有,比如冲到了4.9V.(忘记了拍照)
对于这种单独给每S 充电的充电器,平衡上应该是有优势的,但我觉得为了充电安全还是只设置小电流充电,比如控电,911,FBL100的电池.
原因有二:
1.大电流平衡插头受不了.插头接触不好,或者氧化,充电时就会出现电压检测出错.氧化点电阻R,充电电流I,氧化点分得的电压U=IR.对于这样检测出的电压不正常,充电器是会报警的,但是也有不可靠的时候.
2.并冲最大的安全优势,我觉得应该是平衡线能检测每个S的电压,动力线检测整个电池组的电压.双重检测,出现不正常就停止充电.

网友A:
我用的A6+保姆  存在和你类似的问题  我每次用保姆充,充一会就会自动停止,因为保姆式自动扫描模式的嘛,然后又会继续充,我问了论坛老鸟 说这是A6对电池一种保护模式,也可能是电池内阻不一样产生的结果,但是因为最后都能充满电,我就没管过这个问题, 兄台如何见解??

网友:
有问题了,不是接口不好就是充电器坏了。

网友:
保姆问题,,我的也有这样的。如果插电池太多的话而且每个六S插口有空余没插,就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A6+保姆  存在和你类似的问题  我每次用保姆充,充一会就会自动停止,因为保姆式自动扫描模式的嘛, ...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设计。保护是有,但是怎么保***,原理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我的用了1年多,也遇到过,感觉是接触不良,因为后来拔下电池过一会又好了,可能是并充板接触不良。

楼主:
建议厂家设计的6S插孔改大电流,后面再接板子转标准平衡插头。或者标准加大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用了1年多,也遇到过,感觉是接触不良,因为后来拔下电池过一会又好了,可能是并充板接触不良。

也不知道A6的生产地址和售后是什么  真想返厂检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知道A6的生产地址和售后是什么  真想返厂检测下

1025369703厂家

网友:
谢谢   刚才已经返厂

网友C:
求返厂地址、电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返厂地址、电话?谢谢

别跟着凑热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