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初装280穿越炸鸡,何解?

楼主(2014-08-30):
NAZA LITE装机,狂炸了4对桨了,我是280穿越机,用6035桨,感度调到90,90,100,100.
不停的试感度,狂炸4对桨!
结果把那个LED灯接上以后就是红灯不停的闪,然后掰杆可以启动,推升降就直接翻跟头!
一开始以为是感度的问题,试了3次感度,炸了3对桨。一翻跟头就炸一对,怎么搞的啊?
感度我试了120.120.100.100,还有100.100.100。100.还有90.90.100.100
都是一样结果,直接侧着翻跟头,一推升降就翻跟头
我静止不动的情况下加速度Z值在0.97的样子,X,Y都在0
关键就是通电以后LED指示灯一直红灯快闪,不是电压不足!到底什么情况??

网友A:
naza 不适应 这么小的轴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aza 不适应 这么小的轴距

谁说的,我最小240机架都用naza飞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我最小240机架都用naza飞的!

能飞,跟爽飞是两回事。

在这么小的轴距上用naza调试很爽吧,重量很爽吧,手感很爽把。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飞,跟爽飞是两回事。

在这么小的轴距上用naza调试很爽吧,重量很爽吧,手感很爽把。哈哈

哈哈,你完全抬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完全抬杠吧?

呵呵,没有这个意思,看你飞这么好纯属羡慕嫉妒恨

网友:
红灯狂闪就是有问题。。这你也敢飞。。

网友:
重心做好了没有?上点飞机图片啊,有没有GPS?

网友:
首先检查你的M1-M4有没有接错,电机转向有没有错,桨的方向 有没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我的帖子,包你爽飞!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0416&extra=&pag ...

大哥,你的机子很稳呀,
我刚买了NAZA装到240小四轴上,1806的电机5寸桨,
跪求参数设置,非常感谢,
很多人都说NAZA不适合小四轴,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