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反接烧了,有大神能帮修吗?

楼主(2014-08-30):
如题

网友A:
是输入反接还是充电口反接?修好的可能行很小

网友B:
是不是香蕉头的接线插反?我只是问下学点经验。
通常这种电子电路烧坏了,修的精力折腾和财力。
真的不如直接再来个新的

网友C:
头像很到位啊!

网友D:
不知道你是输入端还是输出端接反,正规的电路设计,凡是外接端口,都有二极管保护电路,就是防止极性接反。打开外壳看看......

网友:
我的输入没有反过 输出经常接反.输出接反就报警.不会坏

网友E:
输入接反也没烧啊

网友F:
打开b6的壳子看看是电容坏了不或是别的大件坏了看看啥型号自己换了就行要是小件坏了感觉换不了就没法了

网友G:
你想找谁呢??你应该找谁呢?谁最有可能帮你呢??

网友G:
拿过来啊。。请看一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