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N6A Plus+ 风扇声音的问题

楼主(2014-08-30):
请教各位坛友,最近刚买了UN6A Plus+,新电池,充电10分钟后,开始有滋滋的声音,而且时有时无。
检查了半天才发现是风扇转动时候发出的声音,不是正常的风扇声音,风扇一转就有。

问了卖家,卖家说新版的都是这样的,特地来请教一下,这个是不是正常的?
目前怕有问题,没敢继续使用了。

另外随机带了一块小板子,带2个6S的插座,这2个插座是完全并联的,不知道什么作用,那个网友了解,
麻烦请赐教一下!

再罗嗦一句,手册写的太简单了,机器做工还算可以的,希望厂家能注意。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一次冲两个6S电池,你充电器电流设置大的风扇就转,小电流我的有时候都不转!

网友:
UNA6,便宜好用

网友B:
呵呵 正常 风扇根据温度转动散热嘛 我是A9很好用

网友:
这种东西卖不出价,所以厂家懒得写说明。

网友C:
风扇智能控制吧,不是一直转的。温度高了自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次冲两个6S电池,你充电器电流设置大的风扇就转,小电流我的有时候都不转!

风扇间歇运转是正常的,就是风扇转的时候 除了风声还有滋滋的声音,关闭蜂鸣器还是有声音,大家都遇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正常 风扇根据温度转动散热嘛 我是A9很好用

UN6A也蛮好用的,就是风扇转的时候,除了风声还有滋滋的声音,还很响,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关闭蜂鸣器了,还是响)
你的A9风扇转的时候,有除了风声意外的滋滋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智能控制吧,不是一直转的。温度高了自动转

是的,我的A6也是这样,就是风扇转的时候,还有除了风声以外的滋滋声音,觉得不正常。

网友:
习惯就好

楼主:
我怀疑风扇有问题,或者电路有问题,锂电可是个危险的玩意,不敢放心用呀。

网友:
A6充电器我也有  感觉 不怎么行,  新买的 用了没多久  居然散热风扇坏,   发厂里修好后 里面充好电提醒的喇叭又出问题了,   这东西实在毛病多  一点都不行

网友D:
便宜货就这个样子了,我的也这样,坏了换风扇吧!用了半年还好好的,管它的。并充板最好一次只充一块6S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便宜货就这个样子了,我的也这样,坏了换风扇吧!用了半年还好好的,管它的。并充板最好一次只充一块6S就好 ...

现在价钱确实不贵,但是有瑕疵心里不爽,宁愿多花点钱,买个好点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价钱确实不贵,但是有瑕疵心里不爽,宁愿多花点钱,买个好点的了。

还是等飞机飞好了再换吧,这个才是重点。

网友E:
老兄,A6很好啊。我用了5年了。响声是风扇轴承缺油了,拆下来,给风扇中心的轴承加点油,就好了。试试看奥。

网友E:
A6+充电保姆那是绝配。我有几个充电器,价值从100到1200都有,只有A6性价比最高。

网友E:
忘了说一点,检查一下风扇叶片碰到神魔东西没有。有,排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兄,A6很好啊。我用了5年了。响声是风扇轴承缺油了,拆下来,给风扇中心的轴承加点油,就好了。试试看奥 ...

关键我是新买的A6 Plus+,郁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忘了说一点,检查一下风扇叶片碰到神魔东西没有。有,排之。

多谢提醒,仔细检查了,周围没碰到什么东西,嘴吹风扇,风扇能顺利的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A6+充电保姆那是绝配。我有几个充电器,价值从100到1200都有,只有A6性价比最高。

确实是的,性价比不错。东西确实是不错,就是不知道风扇转动时候的异响是不是正常的,如果
大家都是这样的,也就算了。

但是现在看下来,风扇转动滋滋异响应该属于异常了,貌似很少有网友遇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UN6A也蛮好用的,就是风扇转的时候,除了风声还有滋滋的声音,还很响,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关闭蜂鸣器了 ...

没有哦

网友:
没有油和新旧无关

楼主:
我嘴吹的动,而且吹动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应该不是缺油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风扇间歇运转是正常的,就是风扇转的时候 除了风声还有滋滋的声音,关闭蜂鸣器还是有声音,大家都遇到了 ...

我的A9,今天到了。工作的时候,时不时的发出吱吱吱的响声,难道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A9,今天到了。工作的时候,时不时的发出吱吱吱的响声,难道都这样.

难道新款都这样吗?我看好多网友也说没这个现象呀!

网友G:
准备入a6呢!!!都说说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准备入a6呢!!!都说说怎么样?

为啥不买乐迪CB86?

网友:
已经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难道新款都这样吗?我看好多网友也说没这个现象呀!

我买的A9 退回去了。吱吱吱响的受不了,我又在别家又买了一套,相比开关电源比原来的质量要好些,噪音明显要比上一台小,吱吱吱基本没有,只有风扇刷刷的响。A6,A9 异响的基本是质量问题。在质保期内的应尽快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A9 退回去了。吱吱吱响的受不了,我又在别家又买了一套,相比开关电源比原来的质量要好些,噪音明 ...

我晕,我签收了呀,现在联系卖家,看看还能不能退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晕,我签收了呀,现在联系卖家,看看还能不能退掉。

签收了也没关系,可以售后维权,昨天又充了2块电池,只有风扇的唰唰。如果没有讨厌的吱吱吱声,A9真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签收了也没关系,可以售后维权,昨天又充了2块电池,只有风扇的唰唰。如果没有讨厌的吱吱吱声,A9真的很 ...

旺旺留言2-3次了,卖家不理。看了一下链接,卖家也换了,看起来是不想管了。
真的心凉了,买的价格真的是不贵,不过很不爽,建议玩家验货仔细一些,
真还有风扇异响赶紧换,不要被卖家忽悠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旺旺留言2-3次了,卖家不理。看了一下链接,卖家也换了,看起来是不想管了。
真的心凉了,买的价格真的 ...

那个讨厌的吱吱吱声不是风扇的响声,我把电源和充电器的风扇依次 (别上)不让他们转,结果发现是充电器吱吱吱的叫,和风扇无关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讨厌的吱吱吱声不是风扇的响声,我把电源和充电器的风扇依次 (别上)不让他们转,结果发现是充电器 ...

那可真就奇怪了?哪里来的声音呢?DC-DC频率谐振了?
那么说还真是设计问题,奇怪的是为啥只有风扇转的时候才有这个声音呢?

网友H:
我都是全速8A充,不用并充板,都是直接插A6充,一直感觉平充板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都是全速8A充,不用并充板,都是直接插A6充,一直感觉平充板不靠谱…………

我现在遇到问题了,电池3.8V以下,有2节电池的充电电流稳不住,一直在设定电流上下跳动,风扇狂转.
看起来要联系卖家了。

这个充电器真不省心呀。

楼主:
前面2节电池的电流是震荡的

风扇狂转等电压到3.85附件,就又正常了。
电源是明纬的120W工业开关电源

12V 10A的

我试着设置充电电流到1A,还是不行
电流好像不受控制了,风扇狂转。

现在不敢用了,等卖家处理结果。

楼主:
卖家第3天了,还没联系上厂家,离谱呀!

楼主:
以后没回音,每天更新,看看到底多久能联系上厂家。

楼主:
报告一个,第四天了,淘宝卖家仍然没有联系上厂家。

网友I(2014-10-01):
楼住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J:
同问问题解决没有呢? 打算入A6

网友K:
     LZ建议你换吧,PL6以上就不响了,A6风扇启停会响,而且比较吵。要莫换风扇,A6的风扇很搓,换个TT散热器风扇,或都退了买个4010也不错,你就放心了。300多块的冲电器已经神性价比了。各方面比A6好的充电器不上千,你是感觉不出来差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住问题解决了么?

嗨,还没,再等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问问题解决没有呢? 打算入A6

还没解决,如果有别的选择,还是建议绕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建议你换吧,PL6以上就不响了,A6风扇启停会响,而且比较吵。要莫换风扇,A6的风扇很搓,换个TT散热 ...

多谢关注,据说不是风扇问题,是电路问题。果然电路有问题,还是等待处理。

楼主:
找到原因了,我用的明纬电源,特地设置12V输出,但是充电电流在1-2A之间,电压会掉到11.9V,这时候就是出问题。
但是设置充电电流在2.5A以上时,输出电压会在12.1V附件,这时候就没问题了。

现在将输入电压调整到12.5V就完全没问题了。 话说A6对输入电源太敏感了,以前没见到人反映呀。

不过已经入了308D,初步用用,也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