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飞丢想入飞跃810求推荐配置

楼主(2014-08-30):
本人精灵飞跑了大疆也不管,说多了都是泪,想入810,飞控就WKM把遥控我有求推荐电机电调!

网友A:
哈哈,我劝你等一下,真要买,不如买套机,实惠,划算

网友:
4114  320kv,桨用1555,飞越都有

网友B:
810 架子 动力 收放脚架  桨 一起卖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劝你等一下,真要买,不如买套机,实惠,划算

我想用TM电机

网友C:
大疆,习惯就好

网友D:
810就不会飞走的了么?起飞前都必须做好检查,时刻抱着飞走的决心,飞机肯定会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810 架子 动力 收放脚架  桨 一起卖你

收放脚架怎么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810就不会飞走的了么?起飞前都必须做好检查,时刻抱着飞走的决心,飞机肯定会回来的。

本人飞直升机出身,飞多轴也很小心起飞之前都检查了也做了校准

网友:
不单出 收放脚架是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810 架子 动力 收放脚架  桨 一起卖你

怎么出

网友:
还不如直接入S900.或者论坛收二手的S900动力套。绝对比自己配划算

网友:
朗宇x4110s 340kv 1555桨  铂金30a,,,v2216 800kv 12x6桨 乐天20a

网友E:
精灵飞丢累,还用wkm?不理解……你想继续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习惯就好

还是直升机好,我炸的再惨也能看见一堆配件

网友:
电机推荐BD4114----KV370-------6S-------DJI1555/APC1447------好盈30A电调
或者                       KV300-------8S-------DJI1555------好盈30A电调
TM的电机价格偏高,性价比一般,建议你考虑一下这款,性价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