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控电的充电问题,求解11111111111111

楼主(2014-08-30):
A6充电器可以给14SG的这种控电充电吗?如果能充该怎么设置????

网友A:
调整节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节止电压!

截止电压调到多少?

网友B:
3.6V,铁锂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V,铁锂模式

a6充电器有铁锂模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a6充电器有铁锂模式吗?

直接用平衡头充

网友:
把截止电压调到3.65v就可以了,没有模式之说

网友:
直接上2S锂聚合物,一点问题都没有!8.4V满电!我还不小心上过3s电池都不会烧,只是提示电压过高!!

网友:
B6充电器可以充

楼主:
感谢大家帮助,解决,封贴

网友C:
充满遥控器因该显示7.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满遥控器因该显示7.2V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