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级.20CC汽油机.330固定翼.APM2.5飞控做无人机

楼主(2014-08-30):
原以为汽油机加飞控会有干扰,看来是多滤了,只要把点火供电和飞控供电分开就没问题了,我已试过。一切安装完成,调试的问题主要是APM的PID参数特别是油门参数要变。就是图片和视频的飞机。

楼主(2014-11-25):
让模友们失望了,起飞后加油门机头仰的厉害,切换到增稳模式,几乎控制不住,请模友们分析原因;好在还有一架备机,装好再试。

网友(2014-08-30):
降落的好轻盈啊,顶APM

网友:
没感觉到用了 APM

网友:
为什么手机看不了视频....

楼主:
视频是以前没加飞控时录的,加飞控还没试飞,因汽油机油门和电调油门线性区别很大PID不知该如何调。

网友A:
感觉是砸地上的,是泡沫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砸地上的,是泡沫机吧。

木机,降落是不理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木机,降落是不理想。

哦,木机接地更应该温柔,我手头也有一套APM想玩固定翼,等你首飞成功了好好请教你有关设置的问题。顺祝玩模开心!生活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木机接地更应该温柔,我手头也有一套APM想玩固定翼,等你首飞成功了好好请教你有关设置的问 ...

关键是20CC的汽油机,心里没底,也祝福你生活愉快!谢谢!

楼主(2014-11-24):
找到了个比较理想的飞场,这几天择日试飞。

楼主:
引用 楼主:
让模友们失望了,起飞后加油门机头仰的厉害,切换到增稳模式,几乎控制不住,请模友们分析原因;好在还有一 ...

请高手个个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