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疆禅思云台的一个小建议

楼主(2014-08-30):
禅思云台通过内部转换器将相机的av或HDMI信号传输到云台的顶部,这是目前的做法,也是合理的设计。
我在想,如果能把5.8G图传发射机或HDMI高清图传发射机集成到云台底部,或许能够更加简化布线,令
云台的集成度更高,提高了可靠性,也降低了重量。尤其是HDMI可以直接取信号后传输,而不必经过滑环。
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可行,以上建议供大疆参考!

网友:
集成度越高,你的投资成本越大,试想如果云台需要更换,本来只换云台就行,你这一集成,还得换图传。

网友:
同意1楼的看法

网友A:
那iosd呢,又从gcu那的can口通过滑环到图传,?更换天线重心改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iosd呢,又从gcu那的can口通过滑环到图传,?更换天线重心改变?

云台连着CANBUS呢,所以IOSD要的数据都应该有。
云台虽说重心很重要,但也未必是要求100%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云台连着CANBUS呢,所以IOSD要的数据都应该有。
云台虽说重心很重要,但也未必是要求100%精准。

听起来是有点搞头

网友:
要不就是CAN穿下来,要不就是图传穿上去,其实我觉得CAN下来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