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设置 真诚求教

楼主(2014-08-30):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我在看vbar设置的教学帖子,里面有以下一段话

主旋转翼:
指數(EXP):VBar 0%, 控: Normal,ST1/ST2: 0%

尾部旋转翼:
指數(EXP):VBar 0%, 控 : Normal : 40%, ST1,ST2 : 30%

我理解是通过软件将vbar中的“指数”设定为0,然后针对主旋转翼设置遥控器为Normal : 0%,ST1:0%, ST2:0%,针对尾部旋转翼设置遥控器为Normal : 40%,ST1:30%, ST2:30%,

但是不知道这个Normal :0%,ST1:0%, ST:0%对应futaba遥控器中的哪个设置。

网友A:
求软件。我的两个版本,都跟你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软件。我的两个版本,都跟你的不一样。

我是从官网下载的。是不是由于vbar的固件版本不一样导致设置软件的选项不一样。

网友:
就是D/R

楼主:
DUAL RATE

EXP    +0  +0

是这个设置项吗,前一个0表示主旋轉翼,后一个0表示尾部旋轉翼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DUAL RATE

EXP    +0  +0

两个零代表曲线的Y轴上下两个部分,一般都设置成负10。进DR选项你应该看到左边AIL 副翼,选中可以切换到 ELE升降,RUD尾巴。尾巴一般不用天默认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零代表曲线的Y轴上下两个部分,一般都设置成负10。进DR选项你应该看到左边AIL 副翼,选中可以切换到  ...

st1、st2是指IDLEUP1  IDLEUP2吗?

一个人玩真是辛苦,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教学帖子里有下面一段:

尾部旋轉翼

偏航比率:100
陀螺增益: Normal : 75, ST1:71,ST1:69
無控制作用區:5
加速度:55
P增益:80
I增益:60
停止增益A:23
停止增益B:23
指數(EXP): VBar 0%, 控 : Normal : 40%, ST1,ST2 : 30%
扭矩預設補償:螺旋總距:25, 循環:9, 零螺距:0
控制回路 30 30
关于上面加粗的那一行 是指在遥控器中设置为以下吗:
  DUAL  RATE
  RUD   100   100
  EXP    +40  +40
  NT      +0    COND
            NORMAL
  EDIT   NORMAL

网友:
引用 楼主:
st1、st2是指IDLEUP1  IDLEUP2吗?

一个人玩真是辛苦,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对的

网友:
刘大川先生这段话的意思是,把 VBar 的指數(EXP)关掉,改用遥控器来设置,
因为VBar修改不方便,而遥控器是随时可以改。
对于大多数普通玩家来说,其实这两个数据的默认值已经很好用,
就算会改,也不需要频繁改动,就在VBar设置也未尝不可。
--------------------------------------------------------------------------------------------
另外楼主软件是5.3.4b,既然有人要,弄个网盘共享一下吧,

楼主:
哪位朋友需要把邮件地址留下,我发给大家。

网友:
我第一个报名试试新版软件有什么不同,不知道我的K8会不会变砖
yxu2002@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朋友需要把邮件地址留下,我发给大家。

aiyooa@qq.com

楼主:
楼上两位朋友,软件已经发出 。

网友:
楼主 麻烦也给发一份 邮箱 yqzyzz@sohu.com 谢谢了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麻烦也给发一份 邮箱  谢谢了

已经发送给您,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