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蝎星2520 1880KV+好盈 50A V3 耗电问题 求教

楼主(2014-08-30):
飞机是X3土豪金版,FK 362大桨,天蝎星2520 1880KV+好盈 50A V3,电池为亚拓6S 1200,电调的进角什么的都是默认的,充满的电池,油门曲线 0 55 55 定速,在家里悬停3分钟不到,电压保护了,降下来每片电压3.3V,电机和电调都烫的要死,请问这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这个电池飞450L原装配置也是0 55 55定速能飞8分钟以上的,降落3.7V,求教。

网友:
关注下 我的也是x3廉价版的 用的铂金和花牌6s的电机最多4分钟只是悬停 就低压保护了 而且和楼主一样电机电调热的不行 热的传到碳纤维板上都热乎乎的 肯定不正常吧

网友:
忘了说也是花牌1300电池

网友A:
热肯定有了,这个问题都说半年了,热就热飞吧,不过我88%油门飞3分钟没问题

网友:
低油门飞3分钟下来3.3v绝对有问题,一般低油门定速飞悬停哪怕用2520也能5到6分钟,电机电调稍微有点烫,3D能3分钟,电机电调很烫,碳版不至于烫

楼主:
我飞下来碳纤维板也是热的,翻了很多帖子,说是进角和频率的问题,但是也不知道因该设成多少,看来x3并不适合练习用,这时间也太短了吧,连450l的一半都不到。这是设备问题还是飞机结构问题呢? x3比450l翼展长了差不多8厘米,运行起来感觉没有450l顺畅,450l停机后大桨要转很久才停,x3马上就停了。

网友B:
电机齿和大齿一点间隙也没留吗

网友:
我的450原来也是这个问题电机电调烫得厉害,悬停时间也很短。后来检查是大盘齿和电机齿没搭配好,重新换大盘齿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齿和大齿一点间隙也没留吗

装的时候卡了一张A4纸,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很关注,怕遇到,占楼等解答~

网友C:
楼主电机齿是12T的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机齿是12T的撒

是12T的,换13T?

网友:
不是。我就问问。因为好像很多都配的12t的。没啥事。就是说烫

网友:
今天飞了下X3,铂金40,老款花牌6D电机,1300花牌电池,内阻都5以下,随便飞飞随便翻翻也就3分钟,4分钟就有点过放,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下来碳纤维板也是热的,翻了很多帖子,说是进角和频率的问题,但是也不知道因该设成多少,看来x3并不适 ...

这情况就明显是装机问题了,也就皮传版的X3会少转几圈。。。X3轴传比450L还少一级对转齿

网友:
我和楼主动力一样,用的是ace 1400mah 无定速   油门0   60  60  悬停航线5分40秒下来单片电压都还有3.8v

网友:
V3本身和蝎子就不是好搭档。而且这款电机太暴力了。以前哥们2550搭配铂金60A,用1600电池航线5分钟,下来3.7v,3D3分半,下来3.69v

网友:
错别字连篇,哥们2520搭配铂金60A,用1300电池,更正下

网友D:
跟楼主一样配置,花牌1300,3分20 3D下来3.7。很烫 进角12,24khz 定速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