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雕的电源连接问题

楼主(2014-08-30):
涵道机--金雕,第一次飞行时就坠机了,修复之后出现了电源插头接触不良的后遗症

郁闷的

楼主:
本人使用的全英文版福斯9通的遥控和接收,请问知道的告诉下,混控的调制是如此操作的?

网友:
插头接触不良把插头重新换了并重新焊接

网友:
什么样的插头呀换了不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