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 F16 猎鹰王 F16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8-30):
   最近想入 70涵道,看上 飞翼的 F16 带矢量 和 猎的 F16 不过看 评价  猎的 F16 相对 比较难飞点。而且 重量1100克 还是64涵道
          而飞翼的 F16 起飞重量貌似 1000克不到?
     目前手头有2200  4S 电池。  不打算 使用6S 动力 ,求教各位   哪台机更合适。 动力方面 4S  好像只有水星 的64 涵道 8叶 最合适?

网友A:
价格上飞翼的便宜,但是做工上感觉还是猎鹰王的好,别的不说就拿起落架就秒杀飞翼几条大马路,但是猎鹰王对动力要求比较高,普通的64全油门只能勉强起飞。飞翼的比较厚道,但是显得比较单薄,没有猎鹰王那种厚重感,看个人喜好了,米多上猎鹰王带金属涵道,米少就飞翼。

网友B:
飞翼秒杀猎鹰王! FW的F16除了前起落架软了点,其他的都是一如既往的好飞好飞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上飞翼的便宜,但是做工上感觉还是猎鹰王的好,别的不说就拿起落架就秒杀飞翼几条大马路,但是猎鹰王对 ...

猎的 F16 配  水星 64 涵道 够不够力? 上 4S ?还有 评论很多说猎的 F16 全动尾 虚位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翼秒杀猎鹰王! FW的F16除了前起落架软了点,其他的都是一如既往的好飞好飞好飞

飞翼的起飞重量 是不是比 猎的轻 很多啊?  如果 飞翼改前脚架如何 DIY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猎的 F16 配  水星 64 涵道 够不够力? 上 4S ?还有 评论很多说猎的 F16 全动尾 虚位比较大?

猎鹰王的必须用这种水星涵道的,否则无力,全动尾翼其实很好解决的,我当时就是装了全动尾翼然后舵机不接,就是直喷的样子就好了,别的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猎鹰王的必须用这种水星涵道的,否则无力,全动尾翼其实很好解决的,我当时就是装了全动尾翼然后舵机不接 ...

请问有猎鹰王  不接电机的图片吗? 不是很明白 ~~~猎鹰王价格 比  飞翼的 便宜啊 ~~飞翼的 460多 猎的 才 380  左右?  还有  两机飞行感受 有何不同。。我目前有FMS 的 F35   想玩矢量。。但没经验。。。慎重考虑。求指点~~~

网友C:
果断飞翼的 猎鹰王的矢量就是摆设 虚位比动作量还大 飞机重 水星用3s要滑跑50米才能拉起来

网友:
飞翼F16 你的不二之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断飞翼的 猎鹰王的矢量就是摆设 虚位比动作量还大 飞机重 水星用3s要滑跑50米才能拉起来

看来严重考虑飞翼的才行~~ 我 用4S 动力 。。。现在的 FMS F35 用 3S 滑跑10几米。。 我们飞场不好是草地。。轮子都磕坏了~~~  逼着改 4S 黑旋风了。。特意买了个 70A 的电调

网友:
哥目前正飞飞翼的F16,说实话确实好飞,设计比较科学,用4S2200的电池,水星4800KV,80A好盈铂金电调,银燕数字金属舵机,带电池重1100克,推力大于1500克,可以像火箭一样垂直爬升。首飞视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61029&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