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旋桨标识的疑问

楼主(2014-08-30):
有的螺旋桨标识为SF   DD,   SF  slow fly 为慢飞桨,那么DD是何意啊?

10*38-SF
8*4-dd
8*4*3-dd

另外油机桨和电动桨有何不同?油机桨在规格相同的情况下能替代电动桨吗?

这两种桨分别是什么桨呢?

网友:
直驱Direct drive

网友:
帮顶,期待老鸟解答~

网友:
油机桨比较重、结实

楼主:
大侠,SF是不是也可以直驱a?那么SF也是DD的一种?貌似现在无刷上的螺旋桨好像都是DD?

网友:
第一张是正反桨吧,多轴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SF是不是也可以直驱a?那么SF也是DD的一种?貌似现在无刷上的螺旋桨好像都是DD?

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注意过!
反正慢速桨两边小中间大飞3d
不飞3d就用马刀桨
飞油机还是用木桨好你图片里的一个是慢速桨一个是高效桨
可以自己去百度哈

楼主:
慢飞桨通常是指用在慢速飞机上,在低转速下即可实现较大拉力,发挥出较高效率的螺旋桨。这类桨大多外侧面积较大也较厚实,主要就是用桨叶的外侧部分切割空气产生拉力。但是因为其气动外形设计的因素,慢飞桨通常不宜在高转速下工作,转速过高的话,除了动力效率会急剧下降之外,柔弱的桨根部分还可能会因无法承受沉重的桨叶外侧的离心力而有断裂的危险。9047电动桨,为一款典型的慢飞桨,有测试数据说:在6000转左右即可产生大约500克以上的静拉力,拉力效率还真不错。

相反,***桨是用在高速机型上的螺旋桨,外形又细又长,桨叶内侧和外侧的宽度没啥区别。这类桨在低转速下无法提供多大的拉力,但在高转速下的阻力很小,能够在飞机本身速度很快时仍然保持一定的拉力。APC 5X5 高速背推桨,在高达每分钟28000转的极速下依然能够产生强劲的推力。

楼主:
慢速桨

高效桨

马刀桨

楼主:
高速桨剖面相对于低速桨要厚些,桨叶宽度要小些,在低速情况下阻力大于低速桨且拉力小于低速桨,只有在高速时才能发挥它的优势。低速桨若用于高速电机则很可能桨叶强烈抖动甚至断裂飞出造成事故。同样直径和螺距的桨分高速和低速完全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工作条件。

慢桨一般薄且软,转速高过一定限度就变形甚至破裂了,也就不能再用。

在此限度以下,选择负载、螺距合适的就可以了。

在GWS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它把桨大致分成三类,即电动桨、直驱桨、快  速 桨。这应该是较早形成的分类了,用在如今并不怎么合适,不过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不同的特征。
所谓“电动桨”,科学地说应该是慢飞桨,很多品牌中都是以SF或者S来表示,桨叶圆且宽,桨根纤细,质轻且软,只能在小功率环境应用。
所谓“直驱桨”,按照现在的标准看来应该属于中速,常用的8040、9050、1060就属于这个范围.
所谓“***桨”,基本上就是直驱桨的加厚版,另配以偏大的螺距,如HD8060、HD9075、HD1080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不同类型桨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

怎么选桨?
根据电机的功率、扭力选择合适的负荷,根据飞机的类型选择合适的螺距,根据预计转速排除掉强度不够的,然后就只剩下质量/价格的取舍了。

需要提醒的是,在2208以上级别,GWS的5030、6030这两款桨是几乎没法用的,太软了,请用XXD相应型号代替,可以跑到超过两万转。

从隔 壁叉来的,感谢徐老师和傻猫。

楼主:
DD的确是直驱桨,感谢。大侠。

楼主:
顺便求一家卖GWS正品的店铺,不要卖假货的。

网友:
学习了。

慢速桨:慢速3D机。
快~速~桨,高效桨:是同一个东西吧?
马刀桨,是快~速~桨的一种吧?
直驱桨,也是快~速~桨的另一种说法吗?
固定翼应该都是直驱方式呀? 马达直接驱动桨叶,中间没有皮带或齿轮等装置。

楼主:
直驱桨只是一种早期分类方式,目前并无直接意义。现在的直驱桨的含义个人理解为高  速  桨。马刀桨应该是油机桨。高效桨也可认为是高速桨吧,因为没有听说过高效慢速桨这个说法。为什么高  速 也会被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