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四驱车 用什么电调电机?

楼主(2014-08-30):
想自已做个遥控车.用APM飞控.华科尔D10.
不知道用什么电调电机?

版主可以指导一下吗?

谢了.

网友:
APM神马东西来的,用什么控不是问题

网友:
想快的,用无刷电机,无刷肯定要配无刷电调

网友:
不最求 太快,经济实惠的话,可以用有刷,有刷电调 自带 倒车功能。

网友:
无刷 注意电机那个 最高电流,要比选配的 电调 最大的电流要小

网友:
就是 无刷要先选好电机,  再选电调,或者电调 就买大点的 ,预留升级改造的空间。

网友:
无刷 KV  越大, 电流越大,转速越快,那个力变小。

  那个KV变小的话,就是 相反意思。

网友:
无刷转速   可以轻松到,每分上万 转。

网友A:
有刷的转速 没无刷那么 夸张,具体看实际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的转速 没无刷那么 夸张,具体看实际参数。

对速度要求不高.只求慢求稳.

决定用有刷电调.
有刷电调可控制直流减速电机与直流步进电机吗?

能加个好友吗?
把电机电调资料给你.
怕论坛误为广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速度要求不高.只求慢求稳.

决定用有刷电调.

论坛 讨论 下就基本可以啦,没听说过  有刷电调 可以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
步进电机的话,可以到,这个版块 请教下 大家。模型大工具与DIY机械栏目。

就是倒数第一的 那个栏目,里面的第一个版块,这个有很多讨论 关于 步进电机的贴,可以看看。

网友A:
像  控制 一些位置, 模型上  比较 多用的是,舵机。

网友A:
舵机选择合适的的  旋转角度,和拉力,都可以勉强代替  一些小型的  步进电机的 作用的。

用在 要求,不是太高的场合 都可以接受,省去,制作 复杂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选择合适的的  旋转角度,和拉力,都可以勉强代替  一些小型的  步进电机的 作用的。

用在 要求, ...

有刷电调可直接连接遥控接收器?
遥控可通过有刷电调控制电机转速?
遥控可通过有刷电调控制小车方向?
也就是遥控的油门杆.方向杆是否能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  控制 一些位置, 模型上  比较 多用的是,舵机。

舵机会不会力太小?一个有刷电调可带几个电机?

网友:
看看你打算,用多少伏电压了,有刷电调的话,支持两块锂电池的 比较多, 支持3块的找一下都有的

网友:
有刷电调的话,感觉虚标的情况 比较严重,   理论上 ,1个有刷电调,电机的功率不是太高的话,带4个 马达 也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