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失控问题

楼主(2014-08-30):
今天本想爽飞下,结果飞出50米左右就失控了,因速度不快,就没有什么损失,但是打到别人啊,流血了,哎,不说了[快哭了]

为什么啊50就失控了,之前飞过100米左右无出现失控过,请各位老鸟帮手找出问题

网友A:
慰问楼主,给人赔钱了吗?电子设备的不稳定性,所以远离人群!

网友B:
四轴失控   自己升高到  指定高度,然后返回 起飞点。 我玩的 APM  毫无压力。。。。 不知道你的 飞空是什么?         失控正常的  2.4 G 干扰 那么多。 随便一个  360 随声WIFI 都可以干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慰问楼主,给人赔钱了吗?电子设备的不稳定性,所以远离人群!

遇到好人啊,他说不用了,就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遇到好人啊,他说不用了,就无了

兄弟,你布线太乱了,把线理齐,排除额外因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失控   自己升高到  指定高度,然后返回 起飞点。 我玩的 APM  毫无压力。。。。 不知道你的 飞空是什 ...

naza lite无gps的,哎,直接设失控油门最低点算了,这样不会一直飞

网友D:
慰问慰问

网友E:
这机子灰真多啊,感觉像是玩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慰问慰问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慰下楼主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灰真多啊,感觉像是玩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布线太乱了,把线理齐,排除额外因素啊

不可能是线乱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是线乱的问题吧

嗯,估计是飞控受干扰的,线弄齐,看了也舒服啊,还有就是飞控如果是裸奔的,要注意防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估计是飞控受干扰的,线弄齐,看了也舒服啊,还有就是飞控如果是裸奔的,要注意防短路

裸奔是指什么?

网友:
不知道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2#pid13666477

网友G:
接收的天线你藏哪去了!?

不会剪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裸奔是指什么?

开源的控啊,都没外壳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源的控啊,都没外壳的哦

我用的是naza lite 的,算子直接换个接收机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收的天线你藏哪去了!?

不会剪了吧!!???

会剪的

网友H:
楼主和我的设备一样,我的也出现过失控,一直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I:
楼主配置和我差不多,害怕ing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配置和我差不多,害怕ing

我换了接收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和我的设备一样,我的也出现过失控,一直没有找到原因。

我觉得是接收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