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形船或者半球型船好吗?

楼主(2014-08-30):
下面重,上面轻,就可以成为不倒翁,速度再快也不会歪倒的啊?

网友A:
很多人在船顶上绑个瓶子,实际跟你这一个原理。普通船型就可,不必非要圆形
只是要做到重心以上部分空心密封排水量大些,不过这样风阻很大,跑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在船顶上绑个瓶子,实际跟你这一个原理。普通船型就可,不必非要圆形
只是要做到重心以上部分空心密 ...

很多人在船顶上绑个瓶子,

你的这个思维倒提醒了我,谢谢,阻力肯定是会有的啊。

还有这样可能船容易打转转,跑不了一条直线,所以还不能使用螺旋桨,要使用水车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