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请教

楼主(2014-08-30):
飞机新手,想买个固定翼飞,想容易操控的,是不是可以带自稳或是飞控的要简单些,请高人指点配置品牌,价格,,谢谢

网友:
有飞控会简单很多,减少新手炸鸡,便宜的NX3,A3,个人感觉FY-40A最好调,休闲飞行还是安逸很多。

网友:
不一定要飞控吧,买个上单翼的塞斯纳,先模拟器上练一下,然后找个足够大的飞场即可

网友:
有飞控你也要先练习模拟器模拟器练的差不多了才能飞要不就是用飞控你到时真飞了也是白搭

网友:
模拟器真的是事半功倍的利器

网友:
刚开始建议先别用飞控,先练模拟器,再入个飘飘。

网友:
先飞固定翼,可以加飞控。

网友:
首先 你要确定  固定翼  到底是你玩  还是飞控帮你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