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硬盘电机,准备DIY无刷云台的看看

楼主(2014-08-30):
坛子上很多用到硬盘电机的无刷云台,但是都没有如何拆解的,刚好我手上有两个老硬盘,拆掉之后发现其实区别还是很大的,有的硬盘根本拆不到有用的电机,具体就请看图把这种硬盘主轴电机是无法拆下来的,因为定子是完全固定在壳体上面的

已经拆除磁头和盘片之后的样子

电机转子拆下来之后的样子,定子和壳体是一体的,根本没办法拆出可用的电机

这种硬盘是可以拆出可用的电机的,注意三个螺丝固定的三角形电机做

硬盘的正面

硬盘的主轴电机,注意看电路板,这个电机是四线的,电路板上标注了A,B,C和一个空白,我猜测ABC可能就是要接电调或者控制板上的马达输出的那三根线,还没测试

拆掉电路板,盖子和磁头之后,硬盘的背面

拆下来的主轴电机

主轴电机的背面

两盘硬盘的对边,上面的薄盘的电机是可以拆下来的,下面的厚盘的电机无法拆出,不过厚薄不是关键,只要是看硬盘背面是否有电机座

打开盖子之后的样子

打开盖子之后的样子

网友:
新的硬盘好像都拆不下

网友:
貌似IBM的IDE盘。

网友A:
别费劲了,我以前跟你一样弄了好多硬盘要做云台,一是硬盘电机太重,二是没力,反正很多不便,还是买个2208电机吧很便宜,

楼主:
不是,连两个都是迈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费劲了,我以前跟你一样弄了好多硬盘要做云台,一是硬盘电机太重,二是没力,反正很多不便,还是买个2208 ...

重量还好,扭矩小是硬伤,看别人做的只能带动一些96650大小的行车记录仪的重量,玩玩而已

网友:
了解一下硬盘内部电机结构不错

网友:
不错,硬盘结构很精妙

网友B:
定子在硬盘壳上的那种可以将其切割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子在硬盘壳上的那种可以将其切割下来。

那工程太浩大了,而且重量估计也很重

网友:
神奇的电机啊!

网友:
我家还有几个硬盘,到时拆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费劲了,我以前跟你一样弄了好多硬盘要做云台,一是硬盘电机太重,二是没力,反正很多不便,还是买个2208 ...

非常不幸的告诉大家,这种硬盘电机确实不适合做无刷云台电机,原因跟这位大哥说的一样,主要是没力,功率调大了之后电机发热厉害,特别是横滚电机

网友C:
请问是用什么驱动的电机  我的怎么没办法驱动 谢谢,我使用40A电调都不行的。

网友:
拆起来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用什么驱动的电机  我的怎么没办法驱动 谢谢,我使用40A电调都不行的。

你看是不是线接错了,四个接头只用到三个,万用表量下两两接头之间的电阻,空接头那个和其他接头的电阻小一倍左右

楼主:
很简单,螺丝拧开就行了,都是T7还是T8的螺丝,具体我忘了

网友D:
力道够不够,我玩的感觉力量小。
NND总算升了一级,真不容易啊!
@@
@@@@@@@@@@@@
@@
@@@@@@@@
@@@@@@@@
@ @
@@@@@@@@
@ @
@@@@@@@@@@@@
@@@@@@@@
@ @
@@@@@@@@

网友E:
拆开硬盘,光盘上贴个砂纸磨小刀片很不错

网友F:
做个桌面的风扇还可以,就是还没找到合适的扇叶

网友G:
没什么用处

网友H(2014-11-18):
我是来看拆硬盘的

网友I:
这个 设计感觉很牛逼

网友J:
别人都是拿来做pov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