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大疆 GPS 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8-30):
各位老鸟  兄弟的大疆8轴  通电LED灯正常 但是断电再通电经常会闪黄绿灯,试飞结果是处于姿态模式。可是断电几分钟(5--8分钟)再通电一般都正常。怀疑GPS问题 于是借别人的 电源管理模块GPS和LED等 经过多次试验全部正常,把我的GPS和电源管理模块和LED灯 换到另外一台也完全正常(都是经过多次通电试验),于是换回来又有时候不正常。于是我不淡定了。就是双方互换就是两台都正常。 请教是什么问题。还有如果正常的情况下不断电是一直正常的,于是我换电池的时候一个一个电池换这样就可以不断电了那样也是一直正常的。

网友:
沙发我坐了,大疆技术来解答吧!

网友A:
黄绿是提示要校准指南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绿是提示要校准指南针了。。。

可是和另外一台互换一切正常,这怎么说。两台互换两台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和另外一台互换一切正常,这怎么说。两台互换两台都正常

那你就校准一次嘛。。。

网友B:
gps訊號不穩!會閃黃綠燈
搖桿不在中位!會閃黃綠燈
智能方向控制模式!會閃黃綠燈
你是那一個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訊號不穩!會閃黃綠燈
搖桿不在中位!會閃黃綠燈
智能方向控制模式!會閃黃綠燈

应该都不是上述问题,因为换到另外一台就好了。如果是摇杆不在中间位置早就发觉了,在空旷的地方信号很好的

网友:
校准指南针之后重新上电让飞机自己记录返航点。

网友:
在你的飞控提示黄绿交替闪后?有没有尝试校准指南针?  GPS安装的周围还有什么? 是否有和电池放在一起?

网友:
你就不能尝试一下校准指南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