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助如何打这样的沉孔?

楼主(2014-08-30):
如图上的两个沉头孔,该怎么加工?孔是3mm的,用的是3mm的沉头螺钉,是有专门的钻头一次加工成型还是先打3mm的通孔再换钻头打沉孔?

网友:
要是我会先打3mm底孔再用沉孔钻划沉孔。

网友:
有专用的二级钻头就可以了

网友:
    先打3个的再扩沉孔,不过台钻扩孔容易出抖纹。

网友:
3MM定心钻搞定了吧

网友:
先用中心钻打出沉孔然后3毫米钻头打穿

网友A:
沉孔用直柄麻花钻磨制120°的夹角,就可以了。

网友:
锪孔钻。。。5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沉孔用直柄麻花钻磨制120°的夹角,就可以了。

普通麻花钻,角度118°吧,沉孔锥角 90度吧,,应该是磨成90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其中自己磨钻头觉得不科学,那个角度很难控制准确吧,当然主要是我没那个技术,我想应该有专门的钻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