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又坏了,这到底是要整哪样???

楼主(2014-08-30):
轴承又坏了,明显阻力加大,连电机轴也磨坏,这是第3次才20个起落,这到底是要整哪样?
木办法,换!!还有3个新轴承。
亲车熟路的取下轴承,电机轴等等
上新轴

装上

基本完成

原来的卡皇不要了,用450 主轴固定套定位。

结束

网友:
模型就是折腾,弄吧,顶了

网友:
要么是便宜货要么假货~

网友A:
我也这样用主轴固定套修过电机,其实比卡簧效果好,就是难看点。

网友:
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B:
楼主灰机的电机飞啥的啊·····用主轴固定销来充当卡簧······此机机一定很大·····

网友C:
应该是转子不平衡吧,导致交变负载太大加快了轴承和电机轴损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灰机的电机飞啥的啊·····用主轴固定销来充当卡簧······此机机一定很大·····

菲耐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转子不平衡吧,导致交变负载太大加快了轴承和电机轴损耗了

有道理,等轴承换光了换亚拓试试

网友:
估计没装好吧。。我经常换花牌电机轴承。。一般都能飞个2 300起落没问题的,要点是保证转动顺畅的情况下,上下左右的晃动越小越好,新买的电机我都拆了自己重新装过。。工厂批量加工总有疏漏。
上下晃动大得话就先把卡簧卡好,松开底部电机轴的顶丝,往下敲电机轴,一直敲到用手拧转子有明显阻力,
然后再翻过来从底部往外敲电机轴,轻轻几下让转子转动没有阻力就上紧顶丝
左右晃动的话就是电机轴磨损。。
轴磨损了一定要换,光环轴承不换轴 等于撒都没换 死得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样用主轴固定套修过电机,其实比卡簧效果好,就是难看点。

网友:
看看,虽然不懂这东西

网友:
用斜齿了吧,我用斜齿试过把轴承里面的钢珠都飞掉的,轴承才30起落。改用直齿可以用到4-500起落木有问题

网友:
额。。。这坏的也太快了吧,,是不是轴承买的有问题啊

网友:
顶 绝对有用

网友:
电机这么不经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