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GPS翻身

楼主(2014-08-30):
NAZA LITE 姿态模式正常飞行,切换GPS就翻身。GPS 6以上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GPS装反向了吧?

网友:
检查gps和罗盘

楼主:
不会装反了哦,有线那边朝鸡头

网友A:
上軟件看一下!模的數值是否正確有沒有在範圍內!

网友:
罗盘装反了

网友:
能否将你的飞机照片上传看一下? 在姿态模式下 指南针也是参与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軟件看一下!模的數值是否正確有沒有在範圍內!

LITE查不到数值的,你说这话肯定没用过LIT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ITE查不到数值的,你说这话肯定没用过LITE.

我確實沒用過lite 但我用過naza-m naza-m v2
lite基本上與naza-m差不多剛試了一下lite軟件是有該功能IMU校準,
如果真不會顯示就是我認識錯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確實沒用過lite 但我用過naza-m naza-m v2
lite基本上與naza-m差不多剛試了一下lite軟件是有該功能IM ...

我没看到有磁力数值啊亲,你记得V2可是有三个数值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到有磁力数值啊亲,你记得V2可是有三个数值的呀

V2確實有三個值數!(指南針原始值)你是否有裝GPS呢?

网友:
还是先校准传感器,然后校准地磁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V2確實有三個值數!(指南針原始值)你是否有裝GPS呢?

v2是有磁力值可以看到,可是LITE没有的呀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