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70涵道机机

楼主(2014-08-30):
目前看中的有三架,一架航域F18 一架是飞翼的F16 还有一架也是飞翼的 这个不知道什么名字!!有都飞过的话,求指点!!!!

网友:
图片是飞翼的70运动机

网友:
航域F18,飞翼F35,超好飞!但最好用5s电飞。

网友:
呵呵 LZ的图是FW70竞速JET 很好飞 放心飞吧

网友:
你可以试试歼20

网友A:
这三款JJ各有所长,要说好飞,讲究性价比高什么的,非航域F-18莫属,但它的收放起落架又稍差一些,如果能用飞翼的F-18收放起落架,航域的空机相结合,那是最完美的,当然如果用它本身自带的简易起落架就无所谓了,F18配龙卷风12叶全金属涵道,100A电调,6S 2200--2600电池,动力和声音那真的让你感到很振奋.本人最少炸掉4-5架,16只玩过2架,后来的那个竟速机只炸了一架就没在玩.所以我说还是18好玩,现在进级大涵道了,最后一架F18也送给朋友不玩了.

网友:
当然如果LZ不喜欢太暴力的话,用普通塑料涵道,60A以上电调,4S 2600以上电池飞也没任何问题.个人观点推荐 航域 F18.

网友:
本人正飞飞翼的F16,值得拥有

网友:
JET 一直在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三款JJ各有所长,要说好飞,讲究性价比高什么的,非航域F-18莫属,但它的收放起落架又稍差一些,如果能用飞翼 ...

借地请教下,航域F18的收放比飞翼的差在哪,机体好在哪,我都没有见过实物.我也想再入个70涵道的说

网友:
我考虑的是航域的18 还有优雷特的T50(改EPO了) 后者就是太重了 .电动机舱盖 起落架盖啥的重了些,不过感觉比前者便宜点.后者的PNP很划算,但是不想用PNP的涵道和电调你懂的,买KIT的话, 唉 才便宜一点点,纠结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5102&extra= F18声浪不错  6S2200电池, 假如是300G以上的涵道还是用 6S2600比较好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主翼一定要加固,连接面的漆一定要用透明胶粘掉

原装收放起落架不好是因为里面的轴是3MM的而且很脆,后轮组也不好用容易瘸。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5102&extra= F18声浪不错  6S2200电池, 假 ...

如何加固?

网友:
70涵道的T45很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