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折断两根碳管,飞越680今天抽空又去飞了 一次,3.6报警31分35秒

楼主(2014-08-30):
上次因为怕伤到小孩子,混乱中直接降落,折断了两跟碳管,电池轻微碰撞,今天本来拍了视频,可惜没拍好,所以视频就不上了,截点图上来吧

上次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71861&extra=

断了的脚架碳管碳

飞行中

跟大飞机合个影吧

再来一张

网友:
你可以尝试去撞飞机

楼主:
680PRO  4108 KV380     10400动物牌电池 ,

网友:
探测到航空威胁

网友:
小心找你喝茶

网友:
上空那个貌似是预警机,LZ跑不掉了

网友A:
上面那个是航模吧

网友:
多买几付脚架备着,这个降落快点就一付脚架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是航模吧

看比例就知道了,人家在几千米高,我才飞几十米高

网友B:
原配脚架碳管太薄了,换'10x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配脚架碳管太薄了,换'10x8的

已经换了,

网友C:
我改成730mm轴距了,电机是jfC4108,飞跃680配4108是高效的绝配,你的起飞重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成730mm轴距了,电机是jfC4108,飞跃680配4108是高效的绝配,你的起飞重量是多少?

现在3.34,空机,没有图传相机

网友:
看来我的fy680用4000ma可爽飞15分左右,四颗可飞一小时,爽够了

网友:
楼主用的1238,6s吗

网友:
我也刚刚装好一台,4108  380kv  1355碳桨,铂金30电调,v2飞控,有个问题就是解锁后油门在50%以下活动,转速无变化,上50%后突然加速,不断往上加之后回到50%以下才有变化。油门行程设置过了,飞控怠速是最低!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原因!控是T8,设置应该没问题!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你的感度值吗如果也是用的naza v2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