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不锁尾巴

楼主(2014-08-31):
小炸,总感觉哪里不舒服,折腾,换新主轴,夹浆尾电机尾浆,横轴,检查轴承,一切按程序装配(已经装过若干次),装配完成现在完全不锁尾了,慢推油门,起飞前尾巴顺时针转,起飞后也是,要遥杆不停大幅度打舵,才能勉强悬停(六轴模式),请大家帮我再分析分析,哪里出问题!977买了三架,有的飞,我只想找出原因!

网友A:
小机命不长的,还是换了吧

网友B:
尾电机换过没有。

网友:
顺时针旋转?现象不常见啊,一般都逆时针的不锁尾,你是锁尾过头,调一下控的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电机换过没有。

换新的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机命不长的,还是换了吧

您说换什么啊?

网友:
977继续凑合,不能的话换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新的了啊!

那就不清楚了,小主板不是很稳定。

网友C:
锁尾是很简单的问题,排除硬件损坏的情况下应该很容易解决,lz多潜水,多搜索,很想帮你,当我无从说起,描述太简单,是力度不够还是设置问题,还是震动问题,一步步检查排除。
先把控的设置摸透,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电机换过没有。

你摇摇主板,再用电吹风冷风吹吹主板

网友D:
按楼主你的描述,应该是要换机座,你看看机座是否有裂痕?在主轴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尾是很简单的问题,排除硬件损坏的情况下应该很容易解决,lz多潜水,多搜索,很想帮你,当我无从说起,描 ...

你好,我也是在排除,我有两个控,三架977,我一直用一只控来飞三架,其中一架基本不飞,当维修标准件参考用,排除也是用一架最新的飞机来对照,现在发现是其中一个控出问题,这个常用的控,居然连以前最好飞的所谓标准新机都控不了,所以,基本判断控有很大问题!问题是,这个控的设置怎么清零啊,谢谢

网友E:
换个SUT马达加 48MM的尾桨什么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楼主你的描述,应该是要换机座,你看看机座是否有裂痕?在主轴旁边。

昨天检查了,机座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SUT马达加 48MM的尾桨什么都搞定了

东西在路上,希望换好一切都正常!谢谢

网友F:
你的尾电机旋转正常?旋转方向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尾电机旋转正常?旋转方向正常吗?

尾电机正常,对尾,尾巴顺时针打转厉害,尾翼转的方向向正确,向逆时针方向吹风!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也是在排除,我有两个控,三架977,我一直用一只控来飞三架,其中一架基本不飞,当维修标准件参 ...

看说明书吧,我的说明书扔了。有电位器清零的操作,忘记具体操作了。

网友:
清零日本手是按住方向右微调在开遥控电源。

网友G:
另外建议楼主不要在六轴方面折腾,多飞三轴才是王道,六轴百分百的飞坏手感!不然你再飞450以上的鸡时会很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建议楼主不要在六轴方面折腾,多飞三轴才是王道,六轴百分百的飞坏手感!不然你再飞450以上的鸡时会很 ...

我也这样认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建议楼主不要在六轴方面折腾,多飞三轴才是王道,六轴百分百的飞坏手感!不然你再飞450以上的鸡时会很 ...

谢谢提醒,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