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泰世X3鱼尾,求各位师兄帮助

楼主(2014-08-31):
刚装好泰世鱼尾,不知是否震动太。无桨下2500正常吗?求解答谢谢。

网友:
检查尾桨夹推力轴承是否安装顺序有误

网友:
无桨下就有2000了?有桨那就...

网友:
震动太高了,我无桨大概在400多

网友:
无桨2000多。。。你飞起来绝对散架

网友:
我无尾桨、大桨振动750,装桨后飞起来4000,呵呵。

网友A:
我带尾桨最大470,而且还没做动静平衡。。。LZ还是逐个排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带尾桨最大470,而且还没做动静平衡。。。LZ还是逐个排查吧。。。

470!2500,我查左一天都无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470!2500,我查左一天都无改善。

先把传动部分拆干净,从电机开始逐渐往上加部件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传动部分拆干净,从电机开始逐渐往上加部件查。。。

改左皮传,皮带太紧,所以震好大现在无桨大约350,谢谢你热心指导。

网友:
最近也打算皮带,学习了

网友:
已经改皮带 就是还没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