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改装——增加两旋钮 心得体会

楼主(2014-08-31):
D7e没有旋钮不完美,无法调整云台,在论坛收集两天资料最终决定自己动手改了,耗费6个小时总算完成了吧
现在把过程写下方便同样使用D7e且需要加旋钮的朋友!
第一步 准备原材料  ATmega328p单片机一块  10k电位器两个(注重说明电位器一定要买质量好的,体积小的,否则安装不了,安在背面不美观)
第二步 往单片机里烧程序代码不知道怎么回事代码放不上 之前论坛上有可以搜下
第三步  在遥控器选好电位器的安装位置,打孔固定电位器
第四步 连接线路 当时自己没有拍照这里借用论坛前辈的图

遥控上取电正负的位置 红线正 黑线负

D10接遥控PPM输入的位置

从黑线数第三根剪断与D10过来的线一起焊在下面的焊点上
把A0A1出来的线分别焊在两个电位器中间的信号脚上
REF接电位器正极  GND接电位负极第四步 线路连接完成好,仔细检查有无错误,即可加电测试,正常应当一次成功。由于我买的电位器是那种很差的,在当地买的,估计淘宝就是0.5元那种,电位器焊脚经不住高温和电位器脱离(外表看不出任何问题,实则已经断开,后来用钳子用力夹一下才好用,而且现在信号会时不时的抽一下,应该也是电位器的问题),一开始没有想到是电位器的问题,浪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找原因。所以建议买贵一点的体积的电位器,才能保证一次成功!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学习了

网友:
顶起      望多上 些技术贴,  大家一起共享讨论。   平常  小飞的  活动照片i可以都发下 活跃下 我们新乡模友

网友(2014-11-01):
楼主  你加了旋钮还可以玩模拟器吗        我加了玩不了了

网友:
多谢LZ详细的教程,准备参照LZ的办法改D10,网上搜了下Arduino Nano 3.0 328,描述里供电写的是5~12v,但控上vdd的电压不是只有3.3v吗?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2014-12-07):
大神 我来向你求代码来了
我的D7E早就改了开关!现在想改加旋钮了,想控制云台!!

网友:
硬件会了,求楼主放代码教程

网友(2015-01-07):
好教程 顶下

网友(2015-12-10):
朋友你好。。请问哪里有刷旋钮开发板程序的教程啊

网友(2016-04-12):
程序烧录教程有吗
<

网友:
好贴,敢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