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高一有必要装收放脚架吗?

楼主(2014-08-31):
各位早上好,收放脚架1680,有必要入吗,高一不是能自动避让脚架吗?还有我单人控JJ和云台,T8FG通道够吗?谢谢楼下解答。

网友A:
8FG应该和14一样都是14通的~高一你可以用云台视角~可以避让脚架~可以不装收放腿

楼主:
引用 网友A:
8FG应该和14一样都是14通的~高一你可以用云台视角~可以避让脚架~可以不装收放腿

t8fg接收也是14通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t8fg接收也是14通的吗

我记得以前店里的直机技术跟我说过8FG也是14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以前店里的直机技术跟我说过8FG也是14通的~

好多接收机只有8个通道,遥控是14或16个通道。刚才特地数了下T8的接收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多接收机只有8个通道,遥控是14或16个通道。刚才特地数了下T8的接收机。

S-BUS功能就是拓展通道用的~现在基本没有10多通道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功能就是拓展通道用的~现在基本没有10多通道的接收机

明白了。那是用原厂双接受好,还是用零度的扩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那是用原厂双接受好,还是用零度的扩展。

这我就不确定了~你再问问别人~双子星有接收功能么?S-BUS功能是原厂接受上有个SBUS接口~

网友:
没有必要入高一

网友B:
单人操作高一不需要收放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人操作高一不需要收放脚架

谢谢了。

网友:
有了比没有好点吧

网友:
听说已经在出收放脚了

网友C:
一个人飞用什么收放脚架,那是给两个人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人飞用什么收放脚架,那是给两个人飞用的

b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D:
假如你是双控用户,当然有必要收放脚架了.但如果你是一个人飞,还是用固定脚架吧,在减轻重量 增加续航的同时也保证了系统的安全稳定,天上的东西越简单越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假如你是双控用户,当然有必要收放脚架了.但如果你是一个人飞,还是用固定脚架吧,在减轻重量 增加续航的同时 ...

你现在上收放脚架和伞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上收放脚架和伞没有?

上了,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