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个主意吧,二选一

楼主(2014-08-31):
naza lite 和6h版的apm 都是8xx,选择哪个好些呢?我的机子s500 2216 山狗 二轴无刷
云台
200mw
图传
2x3s2200,就是近距离玩玩,现在用qq飞控,没定高定点,根本不敢多看显示器

网友A:
lite就像8位机,apm是XBOX,还需要比吗?

网友B:
apm 6M就够了

网友C:
APM加6H不用8XX吧 其实用6M就行了

网友D:
想爽飞,少麻烦,还是naza吧!

网友E:
如果是新手不建议选择山寨APM

网友F:
选naza lite吧,性价比最高,那货够呛~

网友G:
APM+6M+数传。

网友H:
引用 网友I:
PIX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