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救援船开跑

楼主(2014-08-31):
玩船救援船是必不可少的,网上成品的太贵,自己做个省钱啊。

网友A:
好快! 楼主用什么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快! 楼主用什么动力
2212 1400 9寸桨 11.1的电池

网友B:
建议楼主用板控,双向电调 那样 更好控制 救援效率更高 ,有条件加个摄像头。解决眼睛视角的误差

网友C:
不知道这个风动马达,如果换成螺旋浆弄在水里,是不是相同的功率,螺旋浆的功率比最大啊?

网友D(2014-11-17):
这哪是救援,是救火。这么快还不把事故船撞坏

网友E:
救援船这么快怎么救?

网友F:
這救援船好快!

网友G:
我也有个kv1400 的电机 也想做,请问下这是前拉的吗

网友H:
跑得做的都很不错啊!

网友I(2015-01-22):
帮我做一只

网友J:
是不是用了水机的浮筒

网友K(2018-10-13):
想要这个船的图纸,船主要用的是什么材料啊

网友L:
这简直就是竞速艇,动力强劲啊!

网友M:
速度与力量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