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过大会导致陀螺仪不锁尾?

楼主(2014-08-31):
飞越450机架,天蝎星2221-2010kv,6S达普电池,KST565X锁尾,K8陀螺,飞机刚装好,昨天飞的时候百分之65的定速一直挺好,然后想试试90%定速,结果飞机直接进入高速自旋,熄火降落在草地上,还好损失不大。想问问大家飞机是不是要很仔细排震之后才能上高转速?

楼主:
7075旋翼头,冰人尾巴总成,全新三轴,感觉震动已经不能再小了......

网友A:
565x效果怎么样

楼主:
挺好啊,不过暂时没感觉到跟515的差别

网友:
头像妹子不错

楼主:
碳纤桨,买回来的时候就很平衡了,主要是我想确定一下别的陀螺仪是不是震动大了也不锁尾?有没有碰到过的,尾巴突然就完全不锁了,一直转

网友B:
突然增速尾中联和尾轴打滑了?或者控里idle2的锁尾感度忘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增速尾中联和尾轴打滑了?或者控里idle2的锁尾感度忘设置了?

不是打滑,转速上来之后就一直自旋,打滑一下不会这样,IDLE2跟IDLE1一模一样的设置

网友:
震动过大会导致不锁尾,但一般是尾巴漂移或金鱼尾。高速自旋应该不是震动的原因,建议检查一下传动,和尾变距。如果没问题看看低速是否也自旋

网友:
会有影响

网友:
陀螺震傻的时候尾巴会很迟钝,但是没发现会高速自旋

网友:
转速过高到底是哪里打滑还待仔细检查测试

网友:
皮带打滑了吧

网友:
是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转讲清楚。可能是不同的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