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出招,如何拆电机

楼主(2014-08-31):
如下图是澄星CX20的无刷电机,想把铁芯和机座拆开,但不知道如何下手,请指点?

网友A:
还是设法把引线焊上算了,就算拆开了,也不定装得回去,装回去精度也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设法把引线焊上算了,就算拆开了,也不定装得回去,装回去精度也不行了。

没指望要装回去用,主想是想看看绕线!

网友:
还真是  这个电机有点奇怪

网友:
放火
试着找个烙铁,插在中间孔里,加热一下,成功率50% 。

网友:
确定线圈烧了的话可以先加热,但不要超过二百度。加热后绝缘漆分解了,会比较好拆。

网友:
可以在液体中加热 如油 石蜡(蜡烛)等  属于过盈连接  需要合适的工具  有条件制作个拔轮器

楼主:
可以试试7楼的办法

楼主:
垫了点PCB下面,螺丝进去,把PCB都挤碎了!行不通!

网友:
只能用工装了

网友:
估计是有环氧吧,如果真的不准备要了,可以放煤气灶上烧,小火烧到塑料烧焦的味道出来,立刻戴手套用螺丝顶出来,不要用PCB垫了,用铜片或者铝片。这样的问题在于轴承肯定是废了,所以确定不要了才行,不然就换轴承。不烧直接冷顶的话就算是能顶出来螺纹也很容易划掉,我有顶过一个电机,出倒是出来了,螺纹也磨损了,多拆几次估计就会滑丝,而且也像你所说的,PCB顶烂了

网友(2014-11-09):
看来也是惨炸惹得祸…

网友:
找个热风枪,对着中间的空吹,然后找一个5mm螺丝顶一下就行了。。。。

网友:
很简单的啦  轴承敲出  底座固定在木板上  拿一把30瓦内热式(头粗的哦)插在里面  加热个10几分钟  带个手套可以直接去下。装回去的话叫用点环氧树脂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