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巨大威力模友小心,另外我的977锁尾轻微旋转是否正常?

楼主(2014-08-31):
威力惊人,大家必须小心,绝非玩具啊!另外我的977 锁尾是会缓缓的,非常缓慢的顺时针方向旋转,初一看还看不出来,请问正常吗?大家也是这样吗?有解决的办法没有,非常缓慢啊

网友A:
现在100级小鸡的动力也惊人,一定要小心。

我在小区空地飞都很小心,看到有老人带小朋友路过好奇,每次苦口婆心解释,后来发现解释说“大桨像把刀,割到会流血”,效果比较好,听说流血,虽然将信将疑会避开些。

现在至少附近几栋楼的常住的都知道这危险。

网友B:
我不小心被它砍伤了好几次了,轻微旋转我也有,微调一下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我胸口被划过一道血痕,没你这个严重,小心点好啊

网友:
被977咬了一口

网友:
慰问慰问

网友C:
小伤,我被450砍过,手筋都出来了……

网友:
977也不是吃素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100级小鸡的动力也惊人,一定要小心。

我在小区空地飞都很小心,看到有老人带小朋友路过好奇,每次 ...

好办法啊,说清楚危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伤,我被450砍过,手筋都出来了……

那才是真不吃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小心被它砍伤了好几次了,轻微旋转我也有,微调一下就可以解决了。

换了一副浆,基本解决了,看来跟浆是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一副浆,基本解决了,看来跟浆是有关系的

是的,我现在也在用替代桨,省钱威力也没那么大

网友D:
   看了楼主的v977的巨大威力造成的创伤俺深表同情之下又没忍住发笑   是笑楼主咋把个受伤照整的像个大象的鼻子呀 真心很像吔,连带大象的眼睛眉毛都有了   抱歉哦

网友:
仔细一看还真是有的像大象哦

网友:
我小脚趾被浆砍得指甲都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楼主的v977的巨大威力造成的创伤俺深表同情之下又没忍住发笑   是笑楼主咋把个受伤照整 ...

非凡的空间想象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伤,我被450砍过,手筋都出来了……

知道滴  我450出了  安心玩MCPX吧  上海没地方飞

网友:
腿被打出血过的围观慰问下

网友:
尾巴飘,你试过面板微调能解决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凡的空间想象能力

        也是,俺差不离都四维空间了 敢问尊驾在俺的提示下是否有越看越像那么回事儿的赶脚?! 俺这都啥眼神呀 竟然看出芥末个形象
         谢啦!

网友(2014-12-08):
还好你不是玩450以上

网友:
换的什么浆、原厂的吗

网友:
我被mcpx削过一次,比你还严重

网友:
家具木头都被它削掉一小片。。。

网友:
划破一条牛仔裤!

网友E:
你的飞机是不是摔过了,产生了震动,排除震动源就不会跑尾了

网友:
这么猛的"玩具"

网友:
广州人民发来慰问

网友F:
你的尾电机和浆是原厂的吧!尾浆缓缓顺时针转,是你在悬停的时候发生的现象吧!?如果这时候你猛推油门,***升高,你就会发现,不是缓缓的了,而是根本就没有办法锁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飞机是不是摔过了,产生了震动,排除震动源就不会跑尾了

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尾电机和浆是原厂的吧!尾浆缓缓顺时针转,是你在悬停的时候发生的现象吧!?如果这时候你猛推油门,** ...

这个倒不会的,基本可以锁的住

网友G:
把尾管 稍微拔出来一点  加长尾管 能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尾管 稍微拔出来一点  加长尾管 能改善

有道理

网友(2015-05-21):
我学倒飞炸了无数次,就是炸不坏,学新动作非它莫属!

网友(2015-06-30):
如果嫌V977殺傷力大, V977可改成V966, 原裝V977的電路板可推8520有刷馬達, 這樣就可以降低馬力練習飛行

网友:
當初買機時,以為V977無刷馬達就好,但原來馬力大飛室內很危險,一次失誤可能做成嚴重意外,所以改回有刷了

网友:
977要在没人的地方飞比较稳妥,不熄火砍到真会受伤!

网友:
过来人都有类似经历,慰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