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977主板烧了,谁能告诉我尾电机MOS的编号?

楼主(2014-08-31):
今早爽飞,突然锁尾不行炸了下,然后再重启主板开始冒烟。。。
没看清楚是哪里冒的烟,后面一启动尾电机就一直转了。。。。
请问各位魔友977的MOS在哪个位置?编号是?
顺便求收个主板

楼主:
知道尾电机MOS的位置了,有谁能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
MOS是什么?

网友:
整块板换吧

网友:
观察你的控,看看4通道现实正常么,有可能是控里面的线断了,我就遇到过,要不你就切换到模式4看看锁尾电机正常不。

网友:
能否用V911的MOS管试用一下?

网友A:
用放大镜,看看MOS上标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放大镜,看看MOS上标的什么?

我的MOS刚好被烧脱焊了

网友B:
我的也坏了同样的位置,不知道LZ的MOS管换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坏了同样的位置,不知道LZ的MOS管换好了吗?

可以的,我也是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