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求问 新收的机子不会接线 陀螺仪接接受的线不会接

楼主(2014-08-31):
刚收的机子  新买的14SG和FUTABA接受 舵机陀螺仪的线已经接好  陀螺仪接接收机的线不会接  一分三怎么接? 一分三的单根线插在接收机三针头的那个位置 黑红白?futaba的接收机插口那个是正负极?还有个电调线 黑红白黄 一分二的线接在接收机哪里?都接几桶道?

网友A:
不是线头上都有标记吗?插到对应的插口上

网友:
上网差S.BUS接法

网友:
有个东西叫 s.b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线头上都有标记吗?插到对应的插口上

是的

网友:
貌似是450L·很好接·用一根线接接收机sbus端口可以了

网友B:
接收机切换到第二频道 然后一根线接SBUS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切换到第二频道 然后一根线接SBUS通道

切换到第二频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切换到第二频道是什么意思

帖子那搜索 7008这几个字 翻出以前有关这接受方面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帖子那搜索 7008这几个字 翻出以前有关这接受方面的帖子

接收机那边是正负级?一根线的接在接收机什么通道?接在三针插头的哪个针头

网友:
S.BUS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