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鹰运输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8-31):
鱼鹰的邮箱在哪个位置?进气口和排气口又在哪个位置?鱼鹰图片

鱼鹰图片

鱼鹰图片

网友:
发动机的下部

网友A:
有不是涡喷,是涡桨

楼主:
在图上没看见油箱的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不是涡喷,是涡桨

你在说什么???

网友B:
一般真机的油箱都是在机翼、机腹机背这几个地方

楼主:
顶顶顶,没高手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真机的油箱都是在机翼、机腹机背这几个地方

我只问鱼鹰的在哪儿,你知道吗?

网友A:
艾利逊501-m80C涡轮轴发动机螺旋桨:67英寸,碳纤维复合材料,三桨,地面可调桨距旋翼:27英尺,复合材料(玻璃钢,碳纤维)最小速度:20mph巡航速度:90mph最高速度:115mph空载重量:595磅有效载荷:617磅宽度:5'11"高度:8'6"

网友:
油箱在机翼里面的

网友C:
致电美国 jun方,或者签证去美国,美国佬很乐意展示他们的厉害

网友D:
涡扇、涡喷才会有进气、、、、。

网友E:
邮箱不知道他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涡扇、涡喷才会有进气、、、、。

大哥,不管什么发动机都要有进气排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致电美国 jun方,或者签证去美国,美国佬很乐意展示他们的厉害

不知道就不知道,机体大概结构又不是机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艾利逊501-m80C涡轮轴发动机螺旋桨:67英寸,碳纤维复合材料,三桨,地面可调桨距旋翼:27英尺,复合材料(玻 ...

我不会打死你的

网友:
从结构来看应该在机翼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邮箱不知道他有没有

如果设置了邮箱应该在机上计算机里面。

网友:
这玩意有点意思

网友F(2015-07-12):
久久不见

网友G:
呵呵,真有意思,手里抓瓶酱油,问酱油什么颜色。。。
别人告诉打开瓶子看看。LZ来句:你不懂别瞎说。。。
论坛这会都怎么了,会飞的鸟到底生多少个蛋?

网友H:
有木有个结论啊~

网友I(2015-08-14):
看起来像是第一图机翼金属色的那一块啊。

网友J:
哎。。。。油箱肯定在机翼上啊。。。至于机腹有没有暂不明确,至于发动机的进气口和排气口。。。。涡浆发动机,你说呢,进气口肯定在发动机整流罩前端,排气口肯定在整流罩尾部了。。。。。你没看图吗?机翼里还分别有传动轴,这传动轴连接APU和发动机的起动齿轮箱,用APU起动发动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