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推荐固定翼飞机

楼主(2014-08-31):
看了不少关于新手入坑的指导。

好像推荐的无非几款,,塞斯纳,好小子 飘飘机,冲浪者,翼龙。

但是因为是新手,什么都不懂,即便是这样,我也不知道该买什么好,而且X宝上各种配置和厂家太多,求具体推荐链接。

还有比如配置,是买PNP好,还是到手飞好?遥控器一般配的好用吗?以后如果升级需要更新换代吗?或者是不是单买一个好一点的,哪怕换飞机也可以用,玩的久一点。

另外,也有人说塞斯纳因为是前置螺旋桨,新手很难飞,而且很容易炸鸡把发动机给弄坏,是不是后置发动机的比较适合新手一点?

飘飘机的外形实在太难看,如果可以不考虑的话就不考虑了。那样的话就只剩下冲浪者或者翼龙了,求好心人来个完整一点的说明。或者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也同样求推荐。最好是直接给链接。

价格最好不要太贵,500-800左右就好了,太贵的话,炸了比较心疼了。

网友A:
买个冲浪者慢慢先感觉感觉

网友B:
关注下md j3 我入门固定翼 比塞斯纳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冲浪者慢慢先感觉感觉

看了一下冲浪者,感觉造型不错,也挺喜欢,但是跟商家交谈中被告知因为冲浪者是滑翔机,没有轮子,不太适合新手,降落的时候容易炸机,不知道实际情况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下md j3 我入门固定翼 比塞斯纳好飞

MD J3是什么机子?搜了一下没找到,,不知道完整名称应该是什么,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私信给个链接么,谢谢

网友:
推荐全套的翼龙慢速机 理由是飞起来的成功率高,安全降落的成功率也高
配件都是兼容的,可以熟悉一下整个线路的连接,但是遥控以后肯定要升级

如果有1500以内的预算推荐地平线SuperCup 理由是带有SAFE防坠机系统 也比较适合入门

网友:
敏定 店铺名 搜j3

网友:
冲浪者吧,好看,好飞

网友C:
我告诉你怎么玩,先要买套好的遥控器至少9通的,带液晶屏的,什么参数都可以调的,2.4G的,支持多种模拟飞行软件的,别的先不用买。钱少的话(一千以内)推荐买富斯9通,乐迪9通,或者天地飞9通,如果不差钱的话,那就futaba14SG,先用这个遥控器练习模拟器,在电脑上模拟飞行,等到在模拟器上怎么飞都不炸机了,说明你可以入真机了。同时在你练习模拟器的时候,你要天天泡论坛看帖子,学航模的理论知识,主要是设备原理帖,装机帖,各种技术帖,一定要学会,因为这些知识是关系到你日后是否能成功选机,装机,和成功飞好机的关键。到那时候,你都不用发帖子问别人了,自己就可以解决如何选机了。祝你好运,祝你爽飞。O(∩_∩)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告诉你怎么玩,先要买套好的遥控器至少9通的,带液晶屏的,什么参数都可以调的,2.4G的,支持多种模拟飞 ...

楼上说的正确,入什么机机?也是看钱多钱少,钱多入什么的机机都行,坏了就买新的。钱少,我觉得还是不入前拉的机机最好,电机在前面,新手是经常炸电机和桨的,等到水平高一点后(至少降落不炸机)就可以换各种机机了,但也不能太大,太大你的水平也跟不上,从小机机慢慢飞大的。

网友:
钱少,就飞腰推的KT板机,成本可能是最低的,好飞也好修,就是炸了也不心疼,50元左右一个,买几次后,自己也可以做飞机了。

网友:
我推荐你天行者1340飞翼,我新手固定翼入门是这个飞机,灵活奶炸还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冲浪者,感觉造型不错,也挺喜欢,但是跟商家交谈中被告知因为冲浪者是滑翔机,没有轮子,不太适 ...

大错特错
新手给你轮子一样没几次就坏掉或不见
没轮子的飞机降草地很OK

就算买的飞机有轮子
也不建议一上手就装
等会飞了
平稳草降几次成功后
再装不迟

网友:
引用 楼主:
MD J3是什么机子?搜了一下没找到,,不知道完整名称应该是什么,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私信给个链接么,谢 ...

还是买黄金屋家的塞斯纳好点

网友:
新手,没有师傅的话,天7以上的遥控器,和30小时以上的模拟飞行,然后飞好小子1000,是最好的选择,不要想选什么前拉和什么漂亮的机型了,这些机型飞行难度大,都会很快炸得难看的。

网友D:
小子1000速度慢,容易飞,形成了条件反射,再飞其他机型,更容易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子1000速度慢,容易飞,形成了条件反射,再飞其他机型,更容易成功

准确的说如果推荐一款遥控器什么好一些?

网友:
国产天7、8、9和华科尔D10都很多人用

网友:
1.既然是已经看了不少新手入坑的指导,就应该明白模拟器的重要性,先买套模拟器练几周吧。
2.无人带飞的情况下最好飞腰推式的飞机,如好小子等,就先别管什么美观性了,起码不容易炸坏电机。(要相信自己会爽炸的)
3.遥控器建议单配,可以选个好点的、功能多点的。要想省事,飞机可以考虑PNP配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准确的说如果推荐一款遥控器什么好一些?
如果是买国产控,推荐性价比最高的乐迪AT9或乐迪AT10,不二选择,用了就知道了,价格一千以内。

楼主:
恩,谢谢各位,今天已经入手D10,,在路上了,,准备把模拟器玩的熟练了再买机自己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