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100对上频却解不了锁

楼主(2014-08-31):
一直在潜水    今天发个贴求助一下    今早飞了一电   很正常   抽了根烟的功夫让它散散热   第二电就出问题了    对频是对上了    解锁却解不了   油门推上去20%电调响了一声   拉下来却滴滴的响个不停  反复试了多次   都是如此    其他的舵机 螺距之类的东西都正常     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滴滴响是超过5分钟没有油门动作就发出的报警声,以便草丛找机!这个功能不错,
解锁不了,重新对频看看?

楼主:
偶    是嘛   谢谢   我才知道有这个功能   哈哈哈  重新对频N次   都一样   可能电调问题   明天返厂看一下吧

网友A:
问题应该找到了。
应该是原先固定主齿的回形针做的销子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应该找到了。
应该是原先固定主齿的回形针做的销子坏掉了

昨天稍微磕了下桌角,销针就断了,现在换了一根,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
回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