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一卡一卡的故障解决案例分享,希望有这个问题的可以参考

楼主(2014-08-31):
2212电机,通电一卡一卡的。他们说缺相,但是万用表连接任意两根线的时候电阻都差不多,12欧左右。判断电机没有断线和短路问题。
在测量时有时候测不到电阻,才注意到电机香蕉头上面包了一层铜圈,拆下铜圈发现铜圈跟香蕉头接触的部位有类似胶水的东东。打磨掉
就好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最好重新焊接。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虚焊的情况?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的原因吧?